技术帖 刷BIOS图文教程 (时间有限请多多包含)

楼主(2014-03-08):
一、取下主板上的BIOS芯片(并记住BIOS的型号和生产厂商)二、找到对应的BIOS底座(如下图所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三、将底座插入编程器(如下图所示)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四、将编程器连接到电脑,打开电脑上的烧录软件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8.jpg五、烧录操作1、 选择器件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0.jpg2、将BIOS型号输入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2.jpg2、 备份原有BIOS内部程序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4.jpg按照上图解释读取bios程序,然后保存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6.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8.jpg3、 开始烧录①    载入文件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20.jpg②    烧录步骤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21.jpg擦除à查空à烧录à校验à再查空(查空错误则烧录成功)制作人及技术支持:王飞雨   陈磊    (国维科技)

网友A:
楼主你发的。。。。。是啥,不要灌水哦

网友B:
图片上传到网上,在复制连接,电脑内的地址网页无法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发的。。。。。是啥,不要灌水哦

你在搜一下 ,我又发了一个帖子。上面有word文档  对不起哦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多包含。输入:技术帖 刷BIOS图文教程 (时间有限请多多包含) 第二个就是我再次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传到网上,在复制连接,电脑内的地址网页无法显示。

你在搜一下这个帖子,第二个是我再次发的。上面有word文档。对不起哦 本人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多包含。

网友:
  没图片啊 亲

网友:
俺是新手 学习来了

网友:
不知楼主发的是啥子东东,看不懂,麻烦楼主重发一个。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C:
有图会更好!!!!!

网友:
你在搜一下这个帖子,第二个是我再次发的。上面有word文档。对不起哦 本人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会更好!!!!!

你在搜一下这个帖子,第二个是我再次发的。上面有word文档。对不起哦 本人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多包含。

网友(2014-04-07):
确实不错有图看会更好的理解,

网友D:
确实看不懂,英文一大片。

网友E:
楼主,图片看不到的

网友F:
what are you 弄啥呢?

网友G:
楼主是想让我们进行脑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看不懂,英文一大片。

你在搜一下这个帖子,第二个是我再次发的。上面有word文档。对不起哦 本人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片看不到的

你在搜一下这个帖子,第二个是我再次发的。上面有word文档。对不起哦 本人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F:
what are you 弄啥呢?

你在搜一下这个帖子,第二个是我再次发的。上面有word文档。对不起哦 本人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想让我们进行脑补么

你在搜一下这个帖子,第二个是我再次发的。上面有word文档。对不起哦 本人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多包含。

网友:
找到了,资料也下载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9-21):
还是找不到资料呀

网友:
编程器不同  各功能界面也不同  此方法只供参考吧

网友:
网络问题?图片无法打开?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没懂……

网友:
有图会更好!

网友(2014-10-23):
图在哪,怎么看不到啊,怎么才能看到图呢

网友:
撸主你是在水晶盐吗

网友:
那如果没有编程器怎么刷呢

网友:
不用烧录器吗,能用U盘直接烧吗

网友:
图片在哪里,看不到

网友(2014-11-22):
想学的东东太多啊

网友:
没图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