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39VF080 这个BIOS如何刷?用什么设备刷?

楼主(2014-03-08):
SST39VF080  这个BIOS如何刷?用什么设备刷?

网友:
SST39VF080   这个是40针的   求指点

网友:
希尔特 编程器  买个相匹配的座子就可以了

网友:
2边都是20针脚的

网友:
编程器啦  要有相应的座子 和编程器支持

网友:
那个座子叫什么哇?

网友: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

网友:
买编程器不是有送座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