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帖 刷BIOS图文教程 (时间有限请多多包含)

楼主(2014-03-08):
一、取下主板上的BIOS芯片(并记住BIOS的型号和生产厂商)

二、找到对应的BIOS底座(如下图所示)
三、将底座插入编程器(如下图所示)
四、将编程器连接到电脑,打开电脑上的烧录软件
五、烧录操作
1、 选择器件
2、将BIOS型号输入
2、 备份原有BIOS内部程序
按照上图解释读取bios程序,然后保存
3、 开始烧录
①    载入文件
②    烧录步骤
擦除à查空à烧录à校验à再查空(查空错误则烧录成功)
制作人及技术支持:王飞雨   陈磊    (国维科技)
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将制作好的图文word展示出来。详细见附件里面的word

网友:
楼主很有爱,word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原来看到一个同事做过,

网友:
真是不错的帖子,图文并茂,生动明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哦,也学习了!我确认BIOS芯片还是一个问题。没有刷过。以后逐步学习

网友(2014-04-07):
感谢分享,有了学习材料慢慢钻研

网友:
刷BIOS很重要。很多主板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A:
图文的那个看懂了,这个英文好多。下次发之前,先给他处理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的那个看懂了,这个英文好多。下次发之前,先给他处理下吧。

恩恩  好的哦

网友:
本人小白,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