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passport 1T usb3.0 硬盘

楼主(2014-03-08):
目前盘有坏道,usb接入经常卡住,想改sata 但不知如何接线
usb芯片 SW6316
主控88i9146-TFJ2
不知怎么接sata线,和坛里的版子不一样,有木有高手解答下

图上传中。...

网友A:
接C90 C91 C92 C93就是SATA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C90 C91 C92 C93就是SATA总线

谢谢,那4个小电容也要焊下来吧

网友A:
对,6316解密芯片,你最好先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6316解密芯片,你最好先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一下。

谢谢 我有密码,这个没事

网友:
能够找到C90 C91 C92 C93 连接的电路板的背面位置,接线会更方便。

网友:
好麻烦呢

网友B:
为什么检测不到硬盘,有没有接错啊,高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检测不到硬盘,有没有接错啊,高手看一下

顺序反了吧

网友:
线序应该是对,参考这个版子接的,自检的时间会卡一下,反过来接bios直接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