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4-03-08):
接到一同行b460联想机器,进系统时不定时掉电重启,拆机后发现显卡加焊过,铁乌龟也换过,cpu电源ic也换过,看来同行拿到机器时时大短路,看了后就觉得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经过仔细排查发现待机ic附近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有腐蚀现象,编号为r376和c495,不注意观察还真难发现,对照图纸从料版上找到一样大的电阻和电容换上,用鲁大师烤机一个小时一切正常,此机器修复。

网友:
顺便也把图纸传上来 LA46 DIS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 ,厉害。

网友:
细心和耐心同样的重要啊。

网友:
太牛了吧,三下五除就解决了

网友:
一拿板先仔细瞧上几分钟

网友:
修主板看外观很重要啊!!!

网友A:
这是B460和V460的通病,根源在于C壳的海绵正好压在这个电阻和电容上,吸收潮气导致元件腐蚀。修好后要把这块海绵去除。

网友(2014-04-08):
这是典型的电压不稳定,如果要是我,我会一点点的查,估计要修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B460和V460的通病,根源在于C壳的海绵正好压在这个电阻和电容上,吸收潮气导致元件腐蚀。修好后要把这 ...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B460 也这样的问题,胶纸时间久了就腐蚀了

网友B:
电容击穿了?铁乌龟是什么?

网友:
楼主厉害啊,修机太细心了。我老师也嘱咐我修机一定要细心的,但我一直改不了丢三落四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击穿了?铁乌龟是什么?

铁乌龟应该是那种铁壳场管吧

网友:
观察的真认真  要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   不仔细观察 肯定找不到啊

网友:
高手 自己也在高手進修中

网友:
厉害·····这样都看的出来 我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