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存损坏 定位判断芯片颗粒 位置的重大研究发现

楼主(2014-03-08):
前话:
上几天拿到一SONY 毛病为黑屏闪屏。想都没想直接显卡重新植球,但是温度没控制好,把芯片给焊鼓包了,无奈跟客户说显卡芯片损坏,必须得换。客户很爽快答应,订来新的芯片装机,一切正常。让客户取走。过了2天客户又跑来说没修好。用一段时间就会满屏的黄色小方格子,而且无法运行3D 时而黑屏,时而提示驱动错误。测试后发现。确实如此,而且还有个特点。就是用电池不花,用外接电源要花。从原理分析这个机器内置集显。但是SONY 可能用BIOS 屏蔽了。但是机器的集成显卡肯定是在工作的。我反复测试。当用电池的时候为了节省电力,自动切换为集显。当有外接供电。电压充足的时候启用独显。这个情况在双显卡的本上常见。而这个 机器有点特别。看不到集显。但确实在工作。然后用电池的时候你用鲁大师压力测试的时候也会花屏。所以说分析的没错。 然后就想了。当时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是显卡问题。我修过好多的机器花屏的现象错来没有想现在这个情况。判断不是由显存引起的。我怀疑我换的芯片有问题。又重新订了一个。换了。用鲁大师外接电源压力测试不花。以为已经修好冲冲忙忙就装上了。运行了大概20分钟。突然又出现方格子杂乱的无规律跳动。看来毛病不是这里。又发现感觉显卡花屏的时候显卡的供电电路感觉有叫声。就把滤波电容也换了。无效。看来这有一个可能了显存坏了。用软件测试(VIDEO MEMORY STRESS TEST) 这个软件测试 一片错误提示。看来毛病找到了。
        好了说到这里就引出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到底是哪片显存有问题呢,这个对于修显卡跟修本的兄弟来说都是件头疼的事情。经常看到有些兄弟把所有的显存都换了。或者一个个的替换,有些运气差的直到换到最好一片显存,才找到根源。

     我这里已经有方法判断了。至于方法好与坏。错于对,大家看到文章后,实践检验一下就知道了。事先声明不准骂我
好东西就该大伙共享。我先发张图纸截图来。让大家看看,我随便找个图纸

大家所看到的是显存的图纸。我要大家看的不是显存本身。大家仔细看。显存在图纸中的标号,4个显存 分别标注为U210,U211,U212,U213
.首先我也不确认这个图纸是那个的标号跟实际电路有什么联系。经过我反复查图纸。发现。U210为显卡的第一个芯片,连接到显卡芯片第一个地址,U211是第二个,依次类推。。既然是这样。我想主板设计的工程师肯定也是根据这个来标注标号的。不可能胡乱的标注。这样有规律的标注应该是方便以后分析用。

   到这里可能还没有说服力。下面我就发用VMST 软件扫描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上图这个是已经修复好的截图。我要说的是。我当时没有修好的时候,用这个软件扫描,进度条在2格蓝色的时候就已经提示错误了,无法继续扫了。全部是错误提示一塌糊涂。所以我就可以判断是是显存的前边部分出问题了。很自然的我就会想到标号U210.直接还之。再用这个软件扫描,就如同你们所看到的OK了问题解决,而且分析和实践的都没错。所以我的方法应该是没错的。然后万一不是第一课显存坏了。那怎么办呢。,我经过分析,可以用如图我用红色圈着的 62除254大概知道扫描进度大概是24%然后乘以1067 =256M左右。像我的显存为8颗粒1GB 单颗粒为128M 而256M 相当于第二颗显存的位置。对照图纸标号的话我们会发现大概就是U211这个颗粒的位置。然后根据U211在主板上的标注,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就说到这里。当然主板设计的工程师,如果在命名的时候。乱命名那就不准了。我在SONY 机器上验证没问题,大家以后碰到了可以在其他机器上验证一下,这个方法同样适合台机的显卡维修找颗粒位置。 前提是你的板子已经标注了标号。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不用翻图纸,标号越小的显存颗粒就是排在最前面那个颗粒

写到这OK 了。觉得好给我加分。这个可是大发现啊。。对了那个显存扫描软件我发一下下载地址
http://www.xdowns.com/soft/6/54/2008/Soft_40589.html

下载地址没错,自己复制地址打开网站,然后点那个绿色的图片(图片上写着:点此去下载咯) 。进去后很多的下载地址。随便选一个,最好选电信服务器的下。下来是个VMT 压缩包解压直接可以用 ,这个软件什么系统都可以用(DOS不知道能不能用),缺点是,如果显存短路黑屏了就没办法了吧我想。,花屏能亮不死机可以运行软件就行。

对了这个软件的文件夹目录里面还有个VMTCE目录,目录里面有个vmtce.iso 可以直接刻录成光盘,或者直接解压里面有个IMG 镜像,直接拷贝到电脑店 优盘启动盘的 DND 目录里面.在启动U盘的时候可以选择启动他.可以不进系统扫描了

需要分数,觉得我说的方法有用,使劲给我加分,反正不浪费你们的积分

 会员273022元2023-1-28 18:22
 会员8148282元2022-12-28 12:11
 会员2173662元2022-12-11 17:44

网友:
很给力 ,这种方法确实可行

网友:
很好啊,可惜我不能给你加分啊。为什么呢???我是新手啊威慑呢么??

网友:
有机会一定试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
很给力,遇到显存故障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实践出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个进度条在2格蓝色的时候就已经提示错误了,无法继续扫了。全部是错误提示一塌糊涂。  你是总体进度 ...

我是说原先没换显存之前。总的那个进度条直到了2格这里就已经提示错误了。两个小兰格就不用计算了吧。肯定是第一个显存有问题,图片是我修好后的截图。我是用这张截图来分析,只是一个举例解释。进度到了24%,总的容量是1067M 刚好256M 左右。当然我小数位已经省略,我是说大概扫描到第二个显存这里。但是我小数已经去掉,不排除已经扫描到第三个显存的开头位置,反正范围无限缩小了。最多换两片显存就能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2014-07-23):
同意麦毅诚 所说的,显存的调用并是不楼主所认为的1234这样子,位号顺序也不一定就是电路图上的芯片代码顺序.
严重不同意!显存的调用并不是按顺序使用的,是同时使用的,根据显卡核心以及VBIOS通过地址线选取目标数据!所以根据楼主这些方法完全不能定位!
很给力
不错。我找了好久关于测显存的软件。谢了收藏了

网友(2014-03-09):
谢谢分享
鼓励发贴 好的自然加分 可不提倡“要分”--降低了自己的水准

网友:
很好啊  可是有待验证啊

网友:
看来是有道理,有机会验证一下。显存故障一般都是排除法,真的有时往往换完最后一个才好。

网友:
如果开机就花了没办法操作软件怎么办啊。呵呵

网友C:
网址没打开。

网友:
软件下载地址有误

网友:
刚刚才弄好一台东芝,8个显存,换到第五个才好,累得不行,早知道这方法就好了

网友B:
下面这个进度条在2格蓝色的时候就已经提示错误了,无法继续扫了。全部是错误提示一塌糊涂。  你是总体进度的第二格么?而你截的图是说。当总体进度到24%的时候报错。说明是第二个显存坏了么?24%X1067这个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下载地址错误啊

网友:
最头疼 坏显存的了

网友:
下载地址没错,自己复制地址打开,然后点那个绿色的图标 点此去下载咯 。进去后很多的下载地址。随便选一个,最好选电信服务器的下。下来是个VMT 压缩包解压直接可以用

网友:
有机会验证一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谢谢!

网友:
什么时候我去验证下

网友:
以后内接不显,外接花屏能进系统可以先扫显存判断了!以前太TM纠结了。全靠蒙的。

网友:
以前坏显存最头痛了,好几个一个一个挨着换这回又学到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等有机会去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原先没换显存之前。总的那个进度条直到了2格这里就已经提示错误了。两个小兰格就不用计算了吧。肯 ...

哦,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
挺你    挺浓

网友D:
1067这个数字 是怎么来的

网友:
修显存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67这个数字 是怎么来的

软件统计出来的。在左手边有两个数字。上面是软件统计出来的总的容量。下面是需要扫描的容量

网友:
之前一个华硕K42JR,8个显存啊。。。。换到第8个才好,我都准备放弃了。。

网友:
工具下了测试一下很好很强大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可以多尝试几下

网友:
分析的真不错,干显存,真的是,很麻烦,我情愿干10次显卡,也不愿意,干一次显存,特别是8个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有机会得去好好的验证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加分,以鼓励楼主在创新

网友:
很少遇到显存出错的,不过也有,都是一起换完的,以后再遇到可以跟你学习一下,不错

网友:
24%X1067这个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碰见了试试  。,多谢楼分享

网友:
好方法,上次修到一台ACER 的机器开机正常,进系统时出现很规则的竖条,8个颗粒,换到最后2个的时候才好,绕了好大一个圈。

网友:
以前都是搞蒙的,现在好了,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今天试过了,不行,,
显卡坏了时,打不上驱动,而不安装驱动时,不能测试,,,

网友:
以前修过台式机的显存,这种的还第一次见到

网友:
有待验证。

网友:
讲地好呀,该加分

网友:
要是这个方法可行,就好了。下次有机会一定要试试验证下

网友:
我想这还得做过的朋友帮检证一下,完善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等有机会验证下,很值得学习的贴子

网友:
如此重大发现不加分真是对不住楼主辛辛苦苦写出来了 可惜只能加5分

网友:
百分之24乘与1067是什么意思。没懂。百分之24能看懂,就是扫描到该进度的时候出现了报错,但是为什么要乘于1067就不懂了,存储方面的参数,不是1024的倍数么?

网友:
下载地址错误,不能下载啊。楼主再发下。

网友:
楼主应该把软件一起分享给大家,楼主很给力,,

网友:
楼主软硬结合,厉害

网友:
这经验确实很重要,还有谢谢楼主分享的软件!

网友:
不错呀,好办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怕碰到显存坏的,有了楼主的定位方法可省了不少时间呢

网友:
看的很纠结,需要大量的时间啊。

网友:
我店里有一台苹果 换了3个显卡了 不过不好测 呀 不稳定 有时候一开机就花 有时候 过好几天就才话 不过现在是开机花啊 郁闷 正准备换全部显存

网友:
早知道这种软件,这种方法,前两天花屏的就不用一个一个去拆显存测试了。不过最后发现并不是显存的问题,而是显存和显卡之间断线了。

网友:
以前坏显存最头痛了

网友:
这可真是好东西,得收下

网友:
不知道在其他机器上能不能试用

网友:
有才呀,这样都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个三星本本。用几天就花屏死机。不过我是重换了显卡,现在交客户了,不知还会不会反修。要是反修我也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本本修的够辛苦

网友:
好长时间没修到过现存坏的现象了,顶一下

网友:
就是扫描到24%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对吧?

网友:
前几天 我也碰到一台 sony的 先啦是 NV 的 桥加焊好多次的 我一加焊 直接鼓包了 没给加焊 显存 就报100元 不修 直接退机

网友:
我修机很少遇到显存坏!不过还是收藏了,值得学习的方法!!!

网友:
很给力 这个是个教训

网友:
实在是得益良多啊! 感谢!

网友:
可惜我不能给你加分,测试软件试了一下,非常好用!

网友:
这个很给力啊 以后方便了

网友:
膜拜 大神的判断力与机智

网友:
显存的调用是同时使用的吧

网友:
这个好,一定试一下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我一般都是先拆没散热的显存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先下载备用

网友:
大发现,分不多已加上……无私的楼主……

网友:
笔记本标注可以是楼主所说的。台机的显卡显存不同的。有些是乱的。一般是逆时针是第一二片的开始。

网友:
欢迎发维修贴技术贴 欢迎讨论。我来赞一个

网友:
LZ厉害。 下次遇到了试试, 先收藏下

网友:
我一直显存都是一个一个换 特恼火 这个下下来试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址没打开。
去了感叹号,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换显存都是换一个测试一下,以后试试这个方法了,

网友:
太给力了,支持楼主

网友:
使用的话就好了!不要一个个换!

网友:
值得一试

网友:
我找了好久关于测显存的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记得在迅维时徐老师教过[] 的,但忘记了

网友:
我之前也换个显存!!最后换完了才解决问题!!以后可以用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

网友:
以后一定试试

网友:
哥哥 你内个显卡测试软件包给我一个呗 谢谢了

网友:
在吗 哥哥麻烦你了 给我一个你的显卡测试包吧 谢谢你了 大哥

网友:
这个也不是不行 反正要1个一个的取 不如试试这个办法 万一好用呢

网友:
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学习了,总结很不错

网友:
楼主的判断方法有对的也有不对的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片这样的SONY的机子,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把显卡也换了。有了楼主这篇文章我就可以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还没遇到哦过显存坏的啊

网友:
楼主高手佩服不解释!!!!

网友:
还是 没法下载啊

网友:
软件挺有用!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的办法有一个弊端,我手上也有一块和你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用外接电源花屏用电池就没有问题。用这个软件进系统之后进行测试,如果坏的显存是在第一个的话,那电池电量是够用的。那如果是坏在最后一颗电池电量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插上外接电源就会马上花屏,你再用这个软件进行测试又要重新开始。我把四颗显存都换了,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坏一个最麻烦,要一个一个换,有时候运气不好换到最后一个才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办法好,谢谢

网友(2014-07-23):
真好 需要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前坏显存最头痛了,好几个一个一个挨着换这回又学到

网友:
显存多的搞死人呢

网友:
修显存是麻烦,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对大家都有帮助

网友:
显存好少接触啊,,,有待提高

网友:
上次戴尔的花屏,换了八个显存还是一样

网友:
很好的方法,一定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你小子很给力哦,不错,一定要多看几遍啊

网友:
理论上好像可行,有机会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个爱专研的人  和修台式机显卡是一个原理

网友:
不错,确实有突破

网友:
楼主看了这篇文章懂了,还得去验证一下。

网友:
真是个重大的发现,下次遇到就用这个法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测试显存?

网友:
以前显存都是一个个换的,

网友:
一直很头疼显存花屏的定位方法,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不科学哦 朋友 这个的经过大量的实验才知道哦

网友(2014-09-10):
显存的编号都是按顺序的,就像内存颗粒的编号一样,这种方法对于不是第一颗显存出问题的机子确实节约了时间。

网友:
很给力,再慢慢研究

网友:
有机会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公司有软件  能跑显存不过或者板载内存DOS下不过的,  具体精确到某个颗粒 很准确

网友:
遇到显存故障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实践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