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S刷过BIOS之后开机暗屏

楼主(2014-03-08):
原故障是开机报警一长2短  论坛里德BIOS刷过但不不行 在淘宝买了个  刷上可以开机但是暗屏  灯管没有问题.求修过的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官方下载个试试外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下载个试试外接显示器

外接显示器没问题   这个BIOS是和板号一样的

网友:
官网的BIOS  我下载下来 是一个应用程序 安装上之后没有看到那个是BIOS文件

网友:
那个是安装包官网好像有说明

网友(2014-04-22):
问题解决了  把高压板换了 灯管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