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8.5寸 显示器 维修求助 灯管完全击不穿

楼主(2014-03-08):
废话不多说了, 插上电源 开关受控制,用手电筒照瓶里面有显示,确定高压 或灯管, 用外接灯管试,外接灯管完全击不穿,大概两根灯管都亮了总长度的六分之一,  确定不是灯管坏, 是高压问题, 这种问题是什么情况造成,是开关管导通不完全吗? 或者是高压芯片发送的控制电路电压低?别的还有没有第三种情况?

网友:
我换有一种9-30V的小高压板时出现这种情况是高压板不行,换个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换个通用的把

网友:
高压包或高压反馈部分坏

网友:
焊接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完全击不穿是什么意思?
灯管电流多少? 你测了么?

四根灯管电流分别是多少 求告知??

完全击不穿....难道还要完全击穿- -?

网友A:
这种不是灯管问题,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原机高压板,检查高压输出电容是否有轻微短路,检查高压板是否有内部击穿打火,再检查升级驱动部分。

网友:
请问什么叫 击不穿

网友:
换高压板试下。

网友:
你所用的测试灯管是不是比原来的灯管长啊?  这种情况也有供电不足引起的     里面有字的  灯管坏的可能性大一点,但是不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灯管问题,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原机高压板,检查高压输出电容是否有轻微短路,检查高压板是否有 ...

高压包换过,还有完全击不穿,接信号还会保护,不会长亮,搞不了,高压换了个通用板的现在好了,高压输出电容一般很少坏,应该不是高压电容的问题,高压芯片也换过了, 我觉得应该是高压管问题  没有一样的管子 ,所以就换通用版!

网友:
高压输出电容观察颜色,一般有漏电的会发热,电容的颜色就会有变化。这种灯管不能完一点亮经常会遇到,有的容易修,有的不容易修。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