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3000 g430 BIOS

楼主(2014-03-08):
联想G430 LA4211P.rar
联想G430D独显电流跑1。275刷BIOS 已解决
刷BIOS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修这个机器。

网友:
有谁试过,出来说一下

网友:
我刷了,还是不亮机哦

网友(2014-05-11):
我刷了没用

网友(2014-06-14):
原来是BIOS电池没电了 换了个3.3V电池解决
我手上也一台这样的 还是做显卡先把。

网友:
可以用吗
有用了好的吗

网友:
刷在二代内存独显上可以显示进不了系统 ,我机器问题是不加电,EC条件都有就是不发出RSMRST,刷BIOS就可以,但现在进不了系统,得再去找bios

网友(2014-07-22):
谁用过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