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2V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4-03-08):
  电池显示充电中就是充不进去。。

网友:
换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或者看看电路图试试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最好参照图纸分析

网友:
能检测到电池,电池坏可能性大了

网友:
你查下充电电路和EC那里的电池检测看看吧

网友:
先排除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电池坏了 黑

网友:
有条件先换电池看看,先排除电池问题

网友:
有充电电流吗?有哪怕是一点都可以证明电池是坏的

网友:
笔记本电池坏得多,优先排除电池坏的可能,再 查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