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看一下这个MS-9600GSO 显卡花屏一般是内存芯片还是主芯片问题??

楼主(2014-03-08):
大家帮看一下这个花屏一般是内存芯片还是主芯片问题??

MS-9600GSO  TC1024M 的变形金刚高清版 显卡,开机显示花屏。用带灯工具测试过,灯全部都亮,这种花 一般是内存芯片花吗?怎么测试哪一块内存芯片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4-3-12 13:44):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5     29971308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5
Write   Error Count: 299713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A:
显卡芯片和显存都有可能,,供电也有可以,,,要一一排查,,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修过几台都是这样花的,昨天刚修了台索尼就是这个样子,压了下显卡OK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过完年,换了好几块9600GSO的

网友:
像这样大花的,最好是加焊下看看效果 如果不好的话 看看供电,然后把显卡芯片或者缓存换下!

网友:
我的感觉是 显卡有问题

网友(2014-06-17):
是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bga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了

网友:
很明显是显存故障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修过几台都是这样花的,

网友:
先加焊A组的显存,,不行再加焊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和显存都有可能,,供电也有可以,,,要一一排查,,

这个真不是供电问题,如果供电有问题,不会是一片显存出错。
这个要么是对应的显存坏,要么是核心虚焊。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B:
同意先加汗显存    加焊后看结果定      用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先加汗显存    加焊后看结果定      用排除法

这个建议非常不错,我有空试一下。谢谢

网友:
换显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