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31T-M5 网卡芯片烧坏 更换后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4-03-08):
方正G31T-M5 网卡芯片烧坏 更换后开机反复重启 已经刷过BIOS 求大神维修思路!!!!!!
芯片

网友:
电路应该还有问题没查到,把网卡芯片去掉加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取掉网卡芯片加电看看还反复从起吗。。。。

网友(2014-06-24):
我早上接了片G31T-M5 V1.1 待机芯片1086 有5V进,3.3V短路了,网卡,1086,爆掉的电容也取了,还是一样。想拆掉南桥试下,客户没在,一会他来了跟他说下,换南桥。

网友:
卸网卡芯片后看还是不是一样

网友(2015-06-16):
我遇到一个关机后自动重启的 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