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PCI-E X16插槽A12 A13时钟电压都是0.33V,正常吗?

楼主(2014-03-08):
电脑不能正常开机,排除了CPU,显卡,内存 Cpu内存插槽问题。怀疑是主板PCI-E插槽问题.显卡8600gt,测A12 A13时钟电压0.33V,其他12V和3.3V均正常。时钟电压有问题吗?是这个引起点不亮的吗?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
应该怎么测呢?

网友A:
你不插入显卡 是否可以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插入显卡 是否可以开机呢?

插显卡的话诊断卡显示9888,不插显卡能走到2e2c。应该是能开的

网友:
pci--e的A13, A14才是时钟,电压0.3v左右是正常的,换了显卡也一样?

网友:
正常的电压值

网友:
换一个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
等待解决。楼主可以换个电源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