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板型号:HK328-51AP 维修及降噪

楼主(2014-03-08):
今天我早饭后照例准备上网,随手按下机箱电源后没能等到Windouw 熟悉的音乐,却听到" 啪"的一声脆响,于是就有了本文!
       其实我的电源损坏早已有先兆了,就是不爱启动,有时要反复按几次电源开关后才能启动,但手感告诉我,开关肯定没问题。(其实就是SB+5V电压偏低,要等它慢慢升高,电解电容就这副德性,但最初我是不知道的。)由于反正还能用就没有理会它!结果这次悲催了。(有故障及时解决,往往很简单,大家以我为戒!)

维修思路展位:
维修一般都是先看元件有无明显烧痕,或是电容鼓包,然后测三极管有没有坏,如果都是好的。也就开始费事了

航嘉电源(PCB板号:HK328-51AP)

首次试机结果SB+5V偏低只有 4.3V。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无主电压输出。
查看发现:

主芯片为常见的TL494+LM339组合。测开关管13007的C极有300V电压,BE极0.1-0.6电压跳动,CE极0V。说明高压正常。辅助电路已启动,驱动力不足。
拆下测量J13007 1只CE短路。其实只烧坏一只,为保障2支开关管参数尽量一致,我就都换了。
试机,故障依旧。

测量KA7500的12脚21V基本正常,13 14 15脚基准电压5V正常。PC817,TL431正常。维修陷入困境,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先将所有看到有些鼓的电容全部更换。鼓包电容N个,有一些随手扔了没拍(最细的是SB+5V利散热片很近)

试机,SB+5V正常。短接绿黑线,风扇旋转,主电压输出。检测所有端口电压,发现只有3.3V偏低,重点检查这条线路发现AZ431短路,更换全部端口电压正常。
ATX电源20针输出电压及功能定义表
针脚 名称   颜色说  明
1 3.3V   橙色 +3.3 VDC
2 3.3V   橙色 +3.3 VDC
3 COM   黑色 Ground
4 5V   红色 +5 VDC
5 COM   黑色 Ground
6 5V   红色 +5 VDC
7 COM   黑色 Ground
8 PWR_OK   灰色 Power Ok (+5V & +3.3V is ok)
9 5VSB   紫色 +5 VDC Standby Voltage (max 10mA)
10 12V   黄色 +12 VDC
11 3.3V   橙色 +3.3 VDC
12 -12V   蓝色 -12 VDC
13 COM   蓝色 Ground
14 /PS_ON   绿色 Power Supply On (active low)
15 COM   黑色 Ground
16 COM   黑色 Ground
17 COM   黑色 Ground
18 -5V   白色 -5 VDC
19 5V   红色 +5 VDC
20 5V   红色 +5 VDC

最后,还原机箱,接到电脑主板上测试,听到熟悉的启动音乐,此刻听到感觉真舒服啊。

网友:
降噪篇展位
试机正常后我悬着的心放松了,顿时觉得嗡嗡的风扇声,有些刺耳。就决定给风扇降电压,减少转速,来达到风扇降噪的效果。
试了手头的几个电容选择了3W91欧的电阻。选择它的原因是风速,噪音,启动电压三者均衡的结果。
最好装机噪音明显减小。老婆也很满意。

原理图

大家干活时,千万小心啊!

网友(点评):
这种静音版的我也有几个,一般就是电容和13007比较容易坏,对比同价的长城来说,除去电容和主开关管外其它的用料都要比长城好!

网友:
说到静音的话你也可以试一下给风扇加润滑油呀

网友:
风扇可以串接2个2级管降压,转速慢了。声音就小了

网友:
风扇轴干引起的噪音大,可以加润滑油降噪。
由于风速大引起的噪音,可以串接电阻或二极管降压来降噪。

网友:
撸主觉得风扇声音大  为什么不拆开轴承加油呢?加点美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