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笔记本关机不断电求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4-03-08):
如题,联想B460 笔记本关机不断电求教如何解决,板号LA46 09911-1M

网友:
刷刷HM55桥BIOS

网友:
换桥试试。。有换桥换好的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一开始 不开机  刷ec  好了
能进系统 了  但是  关机  指示的都还亮
  ec或者  bios

网友:
我以前也遇过这样的机器,但是这样的机器我当时是下载官方的驱动 一一安装就好的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你是不是换过南桥了啊 要刷BIOS

网友:
论坛里面有,把EC跟PCH BIOS一起刷,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这个病的,换桥后要刷可以解决关机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