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7A 0.8掉电

楼主(2014-03-08):
两台同样的联想K47A 0.8掉电,各电感电压正常,只有CPU电感瞬间有1.6v左右电压,掉电后测试上管的G与s相通,更换过供电芯片与上下管无果,还有哪些问题,附K47A图纸与BIOS

联想K47A quanta.zip

K47A BIOS.rar

板号看图纸

K47A EC.rar

板号看图纸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一样问题的,还没有思路呢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今天接了两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一样问题的,还没有思路呢

也是K47A ?这个估计是通病吧,等待高手到来

网友A:
你传的BIOS是好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传的BIOS是好用的吗

你看一下板号能对应上吗?是好的,没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U坏了

网友:
。。。我也考虑过,只不过没有I5系列的U了,在S与g相通时把u拔了立马就不通了,想不明白的是这个G极与cpu没有一毛钱关系怎么会通呢?难道真的是U挂了?

网友:
又出一款通病啊 前几天才被华硕系列坑

网友:
VID组合出错了吗?关键是掉电速度太快了,来不及测试

网友A:
U应该不能,我今天换U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应该不能,我今天换U试过了

对了,这个芯片好像不是VID组合供电,是怎么供的?

网友A:
我接了两台,有一台之前修过,显卡,桥。CPU供电,网卡,声卡,都动了,所以我想上基地看看明天在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了两台,有一台之前修过,显卡,桥。CPU供电,网卡,声卡,都动了,所以我想上基地看看明天在修吧

哦,有什么消息上来说一声,NND

网友:
呵呵  通电后 上管GS击穿是很正常的  拆掉管子焊盘也是击穿的 这个是基本常识 不要乱拆东西哦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看看是不是缺条件造成的。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同样的故障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怎么没响应了?

网友:
正好要找个EC BIOS   谢谢共享!

网友:
还没有修过,看问题应该是哪个电压的PG信号出错,好好查查。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充放电正常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开机就掉电,等待高手解觉

网友:
大师  这个机器修好了 吗

网友:
没修好,先放着吧

网友(2014-04-14):
我这有台昭阳K47a风扇不会转,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B:
LZ修好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修好没咯。。。。。。

事多没修,没思路

网友:
有新方案了,据说是要拆掉Q19,等有机会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