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未知小六脚是什么

楼主(2014-03-08):
请教这个六脚的元器件是什么型号?它的脚位图是什么?

网友:
是三极管来的

网友:
具体型号是什么?可以帮忙找到电路图吗?

网友:
是NPN三极管来的。你在百度搜索一下

网友:
这要联系实际电路看了。

网友:
什么型号上主板的,看有没图查一下,现在6脚 芯片有三极管、门电路、还有基准电压器。

网友:
主板是ACER G41T-AM 台式机主板

网友A:
这个怎么看的呢,是查百度来的吗

网友:
用于I/O接口的静电保护(ESD)器件。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看的呢,是查百度来的吗

是主板上位于VGA口旁边的,主板故障是没显示,接上独立显卡显示正常.查横和场电压正常示波器波形正常,R,G,B三色中的G阻值短路,跑线得知是这个6脚小元器件击穿导致短路的.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