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的11代盘 用mhdd扫的时候 每次不一定就停住不动了 ...
希捷的11代盘 用mhdd扫的时候 每次不一定就停住不动了 有救吗?

楼主(2014-03-08):
希捷的11代盘 用mhdd扫的时候 每次不一定就停住不动了 有救吗? 是固件的问题?
mhdd

网友:
先确保电源线、数据线接触良好,电路板和盘体间的触点无锈蚀,接触良好。
排除以上问题后,就用固件门的解决办法搞吧。

网友:
严重坏道。

网友:
扫描到严重坏道时,后面都会变成感叹号。
做一下G转P,加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