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液晶屏驱动如何刷写!!!!!!!

楼主(2014-03-08):
联想一体机,开机屏不亮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找来c200的料版拆下u37换上亮机,后来想起没有备份于是又拆下发现编程器读不了提示“厂商id不匹配”换个编程器可以读出来不能校验没办法只好装上结果不亮了死也不亮了.
芯片型号pm25ld020,编程器希尔特500p,这是不做死就不会死的节奏啊!!!!!!!
有没有大神出现,感激万分

网友A:
这个是小8脚的芯片吧,我记得当时是我编程器不能自动识别,输入型号后就可以了。不行的话拆别的芯片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小8脚的芯片吧,我记得当时是我编程器不能自动识别,输入型号后就可以了。不行的话拆别的芯片刷。

订了芯片还是一样!搞大了!

网友:
我用tl866cs写过,这个芯片要手动输入型号才可以

网友:
楼主能把u37的程序贡献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