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41加电掉电

楼主(2014-03-08):
本机器拔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7A左右秒钟掉电。本人是新手,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把机器拆下来,看看表面有木有进水啊,或者是烧痕,测量下待机电压

网友:
TB自锁?掉电后可以在开机吗,?

网友:
可以开啊》》

网友:
   楼主你的板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