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 内屏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03-08):
联想R400,内屏进系统过了滚动条就黑屏,是怎么回事,进安全模式或者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进系统就可以,装上显卡驱动进系统黑屏。很郁闷呢?看论坛里面都说什么飞线,做显卡,通病,等等,到底这个算不算通病,是不是主板那个屏接口保险有问题呢?今下班前没搞定很郁闷,待我明天查查看?有那位大侠之前有经验的给小弟指条明路?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先排除下软件波,有可能是驱动的为

网友B: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排除下软件波,有可能是驱动的为

XP WIN7 都装了,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怎么样

过滚动条到登录界面时就黑了,什么情况。真郁闷,指示灯好像没亮!

网友:
有可能是屏幕分辨率太高啦

网友:
BIOS 刷过了没有?

网友:
加焊显卡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滚动条到登录界面时就黑了,什么情况。真郁闷,指示灯好像没亮!

多看下指示灯,是不是有时有几个灯亮,而后你暗屏的时候什么灯都没有话,基本上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先确定屏供电和开启电压是不是正常;在裸板按压显卡试一试;不行就去官网下显卡驱动;要是按压显卡可以就加焊显卡就可以了呀;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我也 遇到过此类情况,这应该是软件问题不是硬件,你装的显卡驱动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