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 14R 接外屏不显且报警,接上本屏正常。

楼主(2014-03-08):
给一台戴尔戴尔Inspiron 灵越14R清灰后,装上显示屏前习惯性的外接显示器测试下,以防止装好后,有什么线没接好。结果发现电流到1.6后降到0.9左右,外接显示没有任何反应,主机发现滴滴报警音,并且外接USB键盘数字、大小写切换也没有任何反应。最初以为是不过内存,但更换、擦试后症状依然,最后竟然怀疑到显卡问题上来,准备加焊显卡了,但机子还在保修期内没敢轻易动。装上屏后,竟然发现机子一切正常,取下屏后,症状又出现。最后发现这机子竟然是不接屏,点不亮。

网友A:
这个不是新闻,像戴尔的机器的话还是很好清灰,我比较讨厌HP的老系列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新闻,像戴尔的机器的话还是很好清灰,我比较讨厌HP的老系列机型

不接屏,不显示那当然不是新闻,但点不亮,主机不工作,我倒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有些本本外接会不亮,本屏就正常了。

网友:
很正常,碰到过这样的,我一般都装好再试机,以免引起客户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