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31M+ 气死人

楼主(2014-03-08):
板子拿到手目测是进水   进水于PCI槽和南桥IO周围  测了几大供电 没有明显短路现象  上电  发现不触发     于是开始触发电路的测量  当测到32K 的时候一个脚电压0.09  一个0.98  电压好像有点不正常  二话不说先换了再说   上电还是不触发  电压也没什么变化  接着谐振电容  无果   无意有一次在测晶振电压的时候突然触发了(应该有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吧 )  经过多次试验 我用万用表笔按着晶振的一个脚在开机 一切正常  不按着就开不了机  要么能开机 也没有复位  有复位不跑码   只要我一用表笔按着一个脚就跑码   然后用风枪吹了南桥(因为没有BGA)  还是无果啊  难道要我每次开机都按着嘛

网友(点评):
重植一下桥吧!

网友(点评):
全板都再烘烘试下。。

网友A:
之前这样的机器,我是修的富士康的,直接换个SB,把晶振也换了,就好了

网友B:
神机啊!!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机啊!!应该是南桥问题!

给我气死掉了

网友C:
谐振电容换了,谐振电阻呢?谐振电容有没有一脚脚接地,一脚接晶振,之前就碰到过晶振两脚有电压,但是谐振电容一个没电压的,断线了!cmos跳冒呢?都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这样的机器,我是修的富士康的,直接换个SB,把晶振也换了,就好了

同意

网友D:
我昨天也是遇到一个这样的,是华硕的,我把晶振换了,还是老样子,然后上BGA焊下南桥,好了。

网友E:
我碰到一个映泰p43-a7的板子,用先马超影400感恩版电源,也是不触发,各种方法尝试都不行,最后换了一个杂牌的电源试机却一切正常

网友:
南桥坏了今天刚修好一块

网友F:
把晶振换掉呀,检查周边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谐振电容换了,谐振电阻呢?谐振电容有没有一脚脚接地,一脚接晶振,之前就碰到过晶振两脚有电压,但是谐振 ...

电阻也换了  桥也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晶振换掉呀,检查周边零件

晶振 电容  电阻全换了啊  桥也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一个映泰p43-a7的板子,用先马超影400感恩版电源,也是不触发,各种方法尝试都不行,最后换了一个杂 ...

难道电源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啊  南桥  换了就ok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换晶针和电容不行,直接不修了

网友:
加焊不行,换桥

网友:
把晶振换掉

网友:
一般换晶振后,换桥。

网友:
大把的经常见

网友:
这种问题说好解决也好解决,放进烤箱里烤个个把小时,去潮,还不行,重植,99%OK

网友(2014-07-15):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也是遇到一个这样的,是华硕的,我把晶振换了,还是老样子,然后上BGA焊下南桥,好了。

那估计要返修

网友:
再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换一个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G41,G31都用的是GB的桥,这个GB的桥容易出问题的很,而且出的问题还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