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盘片咔咔响不读数据。

楼主(2014-03-08):
我硬盘今豁然盘片咔咔响不读数据了,求高手这个还有没有救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这里很多,同求高手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开盘了,而且楼主要烧香,祈求盘面没有被刮花

网友:
咔咔响并非来自盘片,是磁头旋臂撞击限位。磁头读不出信息,就大幅度搜索。电路板和磁头组件都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敲盘了,磁头可能坏了,基本算报废

网友:
干嘛 要救?直接换个不就行了。有数据的话,拿去做开盘恢复。

网友:
引起敲盘的原因有电路板、磁头损坏、电路板接触不良等。

网友:
有救估计也没啥价值了吧?还是趁早换新吧!

网友:
这种情况,你是不是使用杂牌电源盒?换个电源盒试试

网友:
电路板。磁头 或者板与盘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