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翔升945主板不触发到触发死机修复

楼主(2014-03-08):
            翔升945主板不触发到触发后死机
好久没来发帖了,难得今天有时间。上来发小贴一份。。。。。。

主板型号:945集显
故障现象:不触发,诊断卡待机灯闪
故障详情:一块翔升945主板 插上电源诊断卡待机灯闪,拔下电源打PCI A14脚对地阻值为30多欧 明显微短,用可调电源3.3V 限流3A 一端主板地 一端接PCI A14用手摸网卡芯片发烫 断电摘掉网卡后再次打PCI A14 阻值恢复正常 178欧

再次插上电源 CPU等 短接PWR开关 顺利触发 代码从CO跑到7F亮机 按F1没有任何反应 画面停在过LOGO后死机 第二个故障死机

测内存供电1.8V正常 负载供电0.9V 正常 测CPU供电1.28V  不能说明每组都正常 继续测每组上管G级 第一组 二组为2.5V

继续测第三组 发现只有1.3V 问题来了 手摸MOS管发烫 电感 电容都烫 看来死机原因是因为CPU供电电流不足导致。

打各组上管G级都正常 没有断线

既然只有一组供电不正常那只需要修好这一组故障就解决了  此电路采用 主控RT8802A+驱动 9605+MOS 管降压 目测驱动芯片上面烧出一个很小的洞  我们都知道这个驱动芯片坏的很多 所以不用犹豫 直接换掉驱动芯片和主芯片

确定芯片没有空焊 和连焊 在次上电 MOS管还是发烫 测第3组上管G级依然是1.3V 看来还有故障 从上管S级开始跑线 直连驱动芯片的相位脚没有断线 另一路经过一个电阻  一个升压电容 还有一个提供电压的二极管 测电阻 阻值正常 测电容和其他升压电容比较也正常 在测二极管 00通了

此二极管损坏会导致BOOT自举升压 脚 不升压 原理就是12V经过二极管给B00T脚供电 UGATE3输出上管的驱动方波到G级 S级输出电压经过电容 电感 滤波输出纯净 平滑的直流电 另一路经过电阻 电容 二极管升压  给上管提供动力 因为上下管是交替导通的 BOOT脚不升压 UGATE就会没有动力  二极管损坏 电容出来的电压就顶不动二极管出来的电压到BOOT脚

拆一个好的二极管焊上在次开机测量第3组上管的G级恢复到2.5V MOS管也不烫了 外接显示器 进系统 测试一切正常 死机故障解决

网友:
好贴 说的很详细   尤其是对三组g电压的判断 很给力

网友A:
a14怎么就怎么知道网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怎么就怎么知道网卡坏的

PCI插槽的A14脚是待机电压引脚,一般给网卡,I/O,南桥提供待机电压!楼主接上可调电源,设定电流值之后,接到3V待机供电电路,网卡芯片短路产生大电流,就会发烫,俗称"烧机"。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一激动点错了,本来想+10分,一不小心成-10分,抱歉!!

网友:
短笛清扬 -10 赞一个!

网友:
上次修一台品牌机,内存供电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换了驱动IC也一样,结果也是换了自举电容,不过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定

网友:
好贴 值得学习 说的很详细

网友:
说的好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技术不错,让增加了维修经验

网友:
A14是待机电压3.3V的测试点,3.3V也给网卡供电。

网友B:
QFAN芯片的引脚,加锡很饱满,说一下技巧,怎么加的锡,

网友:
强悍的维修思路,动作也利索

网友:
14脚对地,网卡, 南桥,       CPU三租供电还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AN芯片的引脚,加锡很饱满,说一下技巧,怎么加的锡,

他说是吹上去的。先给焊盘上锡饱满,然后定位芯片,吹,然后再修一下就OK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思路很清晰,判断也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高的啊,,学习了

网友:
是自举电路出现问题导致死机,感谢楼主,我又学到了一种技巧。

网友:
确实给力,不知道楼主那边修主板的价格是多少,我们这边一般30元,如果换8802A收30,就有点划不来!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pciA14是待机脚,网卡待机情况下有供电吗

网卡芯片本身内部短路造成在待机时候得不到3.3VSB供电进行工作,这也是上电发烫原因之一。

网友:
CPU供电的MOS 如果悬空瞬间会烧掉

网友:
PWM   部分  写得好    学习了!

网友(2015-12-29):
一般不触发我都是在5VSB加电摸南桥和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