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固定iP与路由器的默认ip不在同一子网,却能上网

楼主(2014-03-08):
有一次一级路由是磊科路由器,下级是交换机,交换机下接的电脑,我给电脑装系统了,装完重启,电脑网络连接在开机时很慢才能出来,这种情况挺常见的,设个固定ip就行,于是我设的192.168.1.112    255.255.255.0,设完后电脑却连不上路由了,不能上网,很奇怪!又把ip地址改成192.168.0.112 ,这次连上了,并且开机也不卡了,这是为什么?路由的iP地址是192.168.1.1,电脑的地址是192.168.0.112,按理论来说是不能连通的,但这次却连通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接了两级路由吧。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了两级路由吧。

没有,我专门看了,是联通的网,联通网接到猫上猫出来到磊科路由器,路由器出来有交换机,交换机出来给的电脑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磊科路由器下级接路由器,路由器总是不稳定,接的tp路由不行,腾达的也不行,都是经常断网,跟上边说得不是一家,但用得都是磊科,型号也应该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真没遇见过,值得探讨。

网友B:
不知道你那个 磊科路由是什么型号,

磊科的路由器是可以设置多个网段的(高档机),你刚好碰对网段了,

有些高级点的路由器,是有:任意 IP 上网 ,这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那个 磊科路由是什么型号,

磊科的路由器是可以设置多个网段的(高档机),你刚好碰对网段了,
...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还有我今天又去了一家,上次去过,上级是磊科,下级是tp,我将上级的网线接入tp的lan口,把tp当交换机用,tp的ip改成192.168.1.2,dhcp关闭,电脑不能上网了,必须设固定ip才能上,而手机不用设,按我以前的经验,上级路由dhcp打开,下级做交换机用,连接的电脑是不需要固定ip的,这次不知为什么,磊科路由器让我遇到很多没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C:
你电脑是接交换机 再接路由器的吧 所以才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脑是接交换机 再接路由器的吧 所以才这样的吧

路由与电脑之间接个交换机就必须设固定ip吗,我遇到过很多都不需要设固定ip

网友:
这问题貌似挺复杂,坐看行家出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