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两例短路维修

楼主(2014-03-08):
第一台板号如图

插电直接5A大短,直接断电,立即打所有电感的对地值,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测公共点,对地001,公共点短路了!对地值这么低,首先想到的就是滤波电容坏了,看了下图纸,真多啊,难道要一个一个来,大家应该首先想到的方法就是烧了,可是我没有烧,而是先目测,看到待机芯片的公共点电容时,发现了新大陆,一个电波有点变色,有点黑,反正和正常的不太一样,上图

打值如图

换之OK,再上张换好的电容图
第二台,有点老掉牙了,摔过的机子,屏摔坏了,一包烟钱老板收回来的,呵呵呵!
板号如图

上电,电流0.08,电流有点高,用表测待机供电电感,居然没有测到电压,真是晕死了,没有怎么会这么高呢,想不通,拿着板翻翻看看,居然冒烟了,真是蛋疼!断电,马上打值,电感都扫一遍,也没有问题,再测公共点,对地了,汗,公共点断,看看图纸,公共点到的地方都有个电感才到上管D极,仁宝这个做得真好,刚才烟是从待机芯片那升起的,先断开这个如图

再打值,只有3V5V这边的公共点对地,看来范围缩小了,看图纸,这一路的电容不是很多,我没有采用烧机,而是一个一个拆,拆到pc40就好了,就是这个

再打值好了,如图

再插电,电流005了,如图

最后上完cpu和内存,电流一路跑到亮机,如图

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好手艺,修得挺利索!

网友:
西特尔真的这么神?都用这个

擦,眼神真好啊,我一开始没明白你说的啥,整个帖子看完没看见楼主刷BIOS啊,呵呵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也

网友:
看上楼上的万用表。。哈哈

网友:
楼主运气也不错,当然技术gj不错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器修得多舒心,呵呵

网友:
怎么看着是广大的主板啊,后面又是仁宝的图片啊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1.05V对地的,懒得找 直接拿了一个18650电池  3.8V 1A的直接加进去,打了一下火 冒烟了,再一测量竟然不短了,也没看到哪里,应该是短路地方被击穿了 反正故障解决

网友:
不错,干净利索,手段“狠辣”

网友:
修主板看外观很重要啊……

网友:
后极不短路,公共点短,基本上是电容引起,通过楼主又学到一个知识啊,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要是我就直接烧机打法了

网友:
后极不短路,公共点短,基本上是电容引起     这话对吗

网友:
不错  我以前短路 都是一个个拆电容   苦死了

网友:
谢谢楼主,本人修得少,还没有修过电容短路的。

网友:
不过现在不会了

网友:
烧鸡打法来的快

网友:
楼主修了两台机子看来挺轻松吗用了多久?

网友:
这么多短路  楼主在下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