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不用 能存放多久

楼主(2014-03-09):
请问 电解电容不用时  能存放多久呀  我有些电容有5年 放下来了  不知道 还能不能用

网友(点评):
2年左右没问题吧,听说时间太长了也会不行

网友:
一般没短接的话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脚处无渗漏 无腐蚀,一般正品电解存5年没问题。

网友:
无漏液的话,测下容量看正常不,然后充电,放置2小时后看电压是否能保持,能保持就说明无漏电,可以用。容量大的可以用这个方法。小容量的只能上机测试了。

网友:
用表测试一下容量可变 及可否漏电 合格即能用

网友(2015-11-14):
时间放久了还是会有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