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 换显卡显示2分钟只有背光

楼主(2014-03-09):
华硕F8T  换显卡后显示2分钟就只有背光了,电流停在2.54,有显的电流最高上到2.8几。显卡是ATI 的显卡,芯片型号好像是07079900。显存有4颗粒,这会不会是显存也有问题啊,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
重新加焊显卡了还是一样,后用风枪加焊显存颗粒。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进BIOS 界面后,等级两分钟就没画面了,只有背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