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液晶显示器,供电问题

楼主(2014-03-09):
现在测量 5V的电压现在是2.8~3.1V之间跳变 12V的电压在10.3~10.5V之间跳变。
更换了12V 5V的后级滤波电容,更换了光耦,更换了 LD7575PS
没修过这种问题··也不明白原理。
希望各位师傅能指导一下,导致这种故障的原因会有哪些。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把一次电源的大小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查查有没有25V或35V的小电容,容量在22或50微法的,换了试试

网友:
看看 LD7575PS的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