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发个前两天修的B460机器

楼主(2014-03-09):
  机器故障不触发。待机不正常。拆机发现 待机芯片TPS51123。。16脚 17脚 烧糊。。跟客户说有可能修不好,报了换板价格。。额。。但是貌似B460主板水涨船高。。因为烧PCB板子烧的多。。居然一个月的时间涨了200.。。没钱赚了。。只好硬着头皮来了。。。
   查图发现  16脚为19V供电,17脚是线性5V。果断先拆了芯片。。。测对地阻值。。。19V因为电流大 么有出现短路。但是线性5V对地才23.。。明显出现问题。观察后发现是PCB内部短路。。没法子只好把线路切断。。两端飞线。排查其他引脚没有出现断线后。上了个TPS 51125(ps: 51123没货。。51125能带换)。。飞线 19V  5V线性  插电源。待机正常。。果断触发。。上电开机正常。测试一下午后叫客户来拿。。

PS..昨天修了个CQ40。。。也是待机芯片烧了。。PCB板子烧毁了。因为改的模组。。。么啥技术含量。。所以就不发帖子了。。

小弟才出道。。啥都不懂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那个。。。文笔不是很好。。大家见谅。。谢谢。。

网友:
给自己顶一个。。希望  大家看了有所帮助。有啥错误也希望大家。。帮忙指出来谢谢。。

网友A:
另外请教下。。。前辈们。。为嘛我看有些前辈编辑帖子的时候  图片放中间。下面还是可以打字的。。表示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
半层短路也不太好修啊

网友:
技术不错呀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B:
板层短路一般我就不修了   我前几天修台V460也是烧了的  EC都挂了 换好后客户拿回家用2个小时自动掉电  而且重启还不亮   软关机正常的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板子烧的够糊的。

网友C:
刚出道就这么厉害,以后定是大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下。。。前辈们。。为嘛我看有些前辈编辑帖子的时候  图片放中间。下面还是可以打字的。。表示不知 ...

插入图片  回车换行

网友:
板层短路如何看出的,求解

网友:
这样弄好之后大概能用多久?  不会返修么

网友E:
板层短路,还这么修。就怕不稳定呀。最好换板。

网友:
擦干净一点,大家就能看的清晰一点了

网友F:
楼主是怎么知道PCB内部短路的?

网友G:
难道你修好了 还是收的客户换板子的钱  你赚大了

网友H:
跟我前两天接的故障一样,但我的插上就打表,没办法不想弄了,直接换板

网友I:
基本功不错啊,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1 机器修完后拿洗板水处理一下,可以避免维修焊接时遗留下的焊锡残渣造成短路,。 2 在焊接好的电路上,涂上点玻璃胶(就是加热胶棒那种)可以起到固定焊接防止氧化的作用,还可以避免焊接突出部分触不到机壳引起短路。

网友:
这样修好不知道稳定性会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下。。。前辈们。。为嘛我看有些前辈编辑帖子的时候  图片放中间。下面还是可以打字的。。表示不知 ...

打字打完的时候把光标放到你想放图片的地方然后点插入图片等图片上传完了之后你看到光标闪烁的地方是你想要插入图片的地方 这时你点下你上传的图片就插入到你预想的地方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K:
改的模组
请问楼主是用的35V待机小板?还是在好板上切的待机模块飞线上去改的?

网友:
楼主焊成这个样子  看来焊功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入图片  回车换行

断开PCB正反面电路.月饼哥说的镊子跑线法你懂得.~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基本功不错啊,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1 机器修完后拿洗板水处理一下,可以避免维修焊接时遗留下的焊锡残渣造 ...

嗯嗯  前辈说的在理。 前辈做事沉稳。。值得俺们学习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你修好了 还是收的客户换板子的钱  你赚大了

没有收客户换板的钱。。他要原来的板子没办法。。。。只是比平时 贵一些。。毕竟风险蛮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我前两天接的故障一样,但我的插上就打表,没办法不想弄了,直接换板

打表的话可以 限流或者调低电压弄 。。要不是给市场价格逼的。。我也不想弄额。。毕竟稳定性是一个考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怎么知道PCB内部短路的?

断开PCB正反面电路   .    俺是用月饼哥的镊子跑线法.判断线路的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层短路,还这么修。就怕不稳定呀。最好换板。

板子涨价了。。。原来换的时候才500.。。结果。。。一个月问他要700了。。。亏本生意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出道就这么厉害,以后定是大师啊

主要是师傅教得好。。嘿嘿。。。俺比较笨。。只能学一样 大师估计当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打字打完的时候把光标放到你想放图片的地方然后点插入图片等图片上传完了之后你看到光标闪烁的地方是你想 ...

谢谢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也能弄出前辈们一样图文并茂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改的模组
请问楼主是用的35V待机小板?还是在好板上切的待机模块飞线上去改的?

恩 3V  5V待机模板。。。要飞  19V  GND  线性 3v 5v   3VALW  5VALW  两个 EN脚。   两个PG脚。飞到主板上就好了。。断开主板原来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层短路一般我就不修了   我前几天修台V460也是烧了的  EC都挂了 换好后客户拿回家用2个小时自动掉电  而 ...

掉电??你烧得也是待机电路?。。如果不行建议 你改模组试试。。那样或许稳定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你烧得也是待机电路?。。如果不行建议 你改模组试试。。那样或许稳定些。。。

是也是少的待机电路  幸好我修好忽悠他不保修的  不然就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也是少的待机电路  幸好我修好忽悠他不保修的  不然就亏了

你牛!...俺们这边都是最低保修1个月的。。哎 不好混啊。。。

网友:
飞线能把这修好,很好了

网友:
半层短路也可以修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3V  5V待机模板。。。要飞  19V  GND  线性 3v 5v   3VALW  5VALW  两个 EN脚。   两个PG脚。飞到主板 ...

这些都知道的,就是想知道,模块是在哪搞的?

网友:
想问问楼主所谓的模组是不是黑v马的3 5V模块啊

网友:
刚出道就这么厉害,像你学习了!

网友:
佩服 改芯片  长见识了

网友:
修机器的思路很好啊

网友:
励志了,励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牛!...俺们这边都是最低保修1个月的。。哎 不好混啊。。。

兄弟他的是进水的    反正一般我都忽悠不保  而且客户还高兴得很 觉得我人很好  哈哈

网友:
看到这样的放一边去了?得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他的是进水的    反正一般我都忽悠不保  而且客户还高兴得很 觉得我人很好  哈哈

俺嘴比较笨。。论坛里有好多人值我得学习额。。为人处世。技术 等等 嘿嘿。。。

网友:
这种板子我们就直接换板了,你真厉害。

网友:
佩服,功力真深!!!
.

网友:
这烂板子都修好了  佩服的五体了

网友:
技术不错哦 新手就那么厉害 看来是大师哦

网友:
b460的35v太喜欢烧啦  楼主好耐心

网友:
板子弄成这样的,都是牛人,羡慕中

网友:
板子烧成这样你也搞好了,不容易啊,祝楼主早日成为高手

网友:
这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楼主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网友:
都是人才。膜拜。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PCB烧了?

网友:
这焊功,跟我有一拼....很久没修笔记本了,最近找店找的很纠结.....

网友:
烧的这样也能修好大神,楼主很谦虚啊!

网友:
楼主很厉害,明明是大师级别了,还这么谦虚

网友:
B460 我碰到过2个,都是这个地方烧板,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哈哈 要学习知识的太多了

网友:
这些板子修好稳定性也看运气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楼主技术高,缺一不可。。。

网友:
这个主板 系统供电通病 51123 主供电电容短路烧穿主板 13脚线性开启 分压的两电阻容易变质

网友:
技术不错 我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不错的经验,B460的机器就烧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