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 GT220插上主板后开机有几条垂直亮线,装上驱动后下半部分花屏

楼主(2014-03-09):
GeForce GT220插上主板后开机有几条垂直亮线,装上驱动后下半部分花屏;以前用主板上的集成显卡了;求指导?谢谢!

网友:
220有问题!

网友:
直接加焊看效果了

网友:
做主芯片试试

网友:
加焊BGA试下 不行在焊下显存

网友:
没有BGA焊台,热风枪怕是不能搞定。用热风枪有修好的朋友吗?介绍点经验,先谢谢各位朋友们了!

网友:
上BGA吧,这种情况都是核心虚焊引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