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主板IG41M3 V1.1接USB死机。

楼主(2014-03-09):
如题联想品牌机主板!L-IG31M3 V:1.1。主板开机正常,进PE比较慢但能进。进系统后接USB设备死机(定格不动)接USB摄像头明显,会是哪的事,如果南桥是损坏还是虚焊。
测试各USB对地阻值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14-3-11 14:28):
今天换了南桥,第一次接U盘正常识别,灰常高兴。再接另一接口直接死机,定格。55555555

网友A:
是不是USB扣有短路的!尤其是前置优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B扣有短路的!尤其是前置优口!

测量对地都正常,前置不接

网友:
南桥有可能

网友:
放电清coms是永恒不变的有效良药,不管什么故障,都可以一试,哈哈

网友:
是不是需要换?

网友:
这个直接换南桥就行

网友:
你看看USB的供电和时钟看看

网友:
换个USB设备试试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SB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网友:
给你哦建议,干一把南桥

网友:
GB南桥很容易坏哦     你这情况  多数南桥问题  先加焊    不行就换

网友:
死机前能认出设备吗,能的话测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太好弄,加桥有可能直接不开机了

网友:
USB的时钟和南桥基本就在这两面

网友:
USB供电电流不够吧

网友:
一周前 我也碰到过  进系统 一插usb就马上死机  插前置 就没事  且 声音也有杂音   无意间换了个声卡  奇迹的是 插usb 不死机了   奇怪  不知是否 声卡引起的

网友:
上面说的那个是技嘉大板 有8个后置usb 型号忘了

网友:
不是南桥的事

网友:
有图纸吗? 测测内存的48M 的 波形

网友(2014-12-11):
碰到一个卡loog的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是接PS/2死机,直接叫它换USB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