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19液晶开5分钟就白屏

楼主(2014-03-09):
清华同方19液晶开5分钟就白屏 换过驱动板还一样 还有救么
驱动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呗

网友:
脆是脆了点,总比没有好、、、、嗯、、、、

网友:
也许屏的问题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量下屏供电还正常吗

网友:
逻辑板供电,dc-dc电压,VGL VGHP电压VDDA VCOM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逻辑板供电 ,是什么啊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看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如果不是屏的问题就可以修的啊!

网友:
T-com上的電壓確定一下吧!尤其是VGH及VGL部分

网友:
显示器修好了吗?别忘了发个结果上来!

网友:
有结果发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屏电路的供电 重点查看有无虚焊

网友:
屏电路3.3V电压转换的元件换 了就好

网友:
以前修到过屏的主控过热引起这种情况的 加导热片解决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的一个电感虚焊。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坏了,屏应该是慢慢白屏的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应该是,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不好弄我上次遇到一个戴尔的显示器也是这样,也没弄好!!!

网友:
没有高手过来支招啊

网友:
  清华同方19液晶开5分钟就白屏 换过驱动板还一样   还有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