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关机变重启.4秒可关机 修复

楼主(2014-03-09):
将上面黑色的框框改成Disabled
之前刷过BOSS和换过IO也不行.后来无意中设置下居然好了.虽然还没懂什么意思

这是外设唤醒功能

网友A:
这个一般做系统都可以

网友:
感谢lsyyran的回答.之前看到个贴子好像说关机重启也是这个唤醒功能坏.但他是COM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做系统都可以

已经修复的了.不带硬盘和进PE也是一样.关机变重启的

网友:
PME唤醒,选择用那种方法启动电脑.
假设你将"USB mouse wake"项设为"enable"后,那么在关机(220V的电源线没有拔掉)后,你可以按一下USB的鼠标键或者移动USB鼠标就可以开机了,不用再去按机箱上的开关了.

网友(2014-07-11):
这个样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