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楼主(2014-03-09):
我的HP1065 拆不开?

网友:
拆机 这东西 要拿到手上才知道的

网友:
这是一种感觉

网友:
拆机也是一门功课

网友:
速度与激情

网友:
多拆几个就熟了

网友:
每个机器的机型都会有所差别,拆新机要耐心,忌暴力,仔细观察,找到每个零件的接入点,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A:
比较麻烦!

网友(2015-06-11):
百度一下拆机图多的很有教程

网友:
问百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