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蓝灯

楼主(2014-03-09):
不接屏 蓝灯显示正常 接上屏幕就滋滋响 并且蓝灯一闪 一闪的 高压 驱动板都换过了  灯管没问题 也测试了   只要不接屏 就正常 是屏电路问题吗  该检测那里啊

网友:
吱吱响好像是 电源板发出的  可是不接屏线 就不出声音 灯也闪的正常 怎么办啊

网友A:
量一下屏 是不是屏短路了

网友B:
很可能是灯管高压漏电打火才滋滋响。
你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C:
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灯管高压漏电打火才滋滋响。
你再仔细查查吧。

灯管确实坏了 两头 发黑  也换了灯管  问题是不接灯管 只要接上屏就这现象 和灯管没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了试一下

大的小的 全换了 拿来时候就是 电源板电容都爆开了  灯管也坏了2根     现在是 灯管换上后正常了  板子也有电压 了 并且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 5V 带不动负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屏 是不是屏短路了

怎么查啊  新手 不大懂呀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是不是灯管没换号 漏电了

网友:
电源板或是灯管想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了  你把电源板的12v 和5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以前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