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g41mxe 供电正常但没有复位,没有图纸,核心供电芯片又看不太懂,求指教

楼主(2014-03-09):
供电都有,就是整机没有复位,没有图纸资料不知道南桥需要的两个pg从何而来。看核心供电ic是ncp5395tmnr2g,看他的资料,连那个是pg都认不出,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另外,这板子没有复位,是不是南桥概率大些?谁修过啊?

网友A:
查VCC ,VID EN(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CC ,VID EN(高电平)

cpu供电是有的

网友B:
CPU有供电就应该往下查,内存、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有供电就应该往下查,内存、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都有的

网友:
一个从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另一个来自于io

网友C:
查下时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时钟电路。

说起时钟就上火,时钟是ics9lprs916,也找不到他的资料啊

网友D:
查一下vrrdy这个信号啊  这个就是p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vrrdy这个信号啊  这个就是pg

只从芯片上测,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有供电就应该往下查,内存、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英特尔的时序,CPU是最后出的

网友(2014-07-17):
VRRDY是PG脚

网友:
VRRDY是PG,INTEL南桥需要两个PG信号相与才能产生复位信号,这两个信号,一个是CPU供的VCOREPG跟ATXPG,ATXPG也就是灰线ATX电源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