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时亮时不亮的检修问题

楼主(2014-03-09):
ASUS K42J这款机器触发后不亮,电流会跳变:1.2-1.4-1.3-1.2。。。。。。
看了坛子里很多大大的检修,有同仁肯定地说这是1.05V部分的问题,也有同仁说要更换大部分滤波电容才行。
昨天拿到一台,这台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最后的电流是1.29A,然后会自动增加:1.31-1.32-......1.39-1.40......最大会到1.43左右。等电流到1.40以上时,强制关机再开,电流就会从1.2跳变到1.5,再到1.3,然后1.7以上,亮了。
按各位的经验,先查1.05V。这个电压是不对,1.15V。说明一下:我的表是LJ货,而且被烧过,后来自己修起来的,精度不是很好,电压都是参考,多个0.01少个0.01不要计较!于是从料板上取下两个电容,把1.05V部分的上管滤波和输出滤波全处理掉。再测,不亮。但1.05V稳定了,我的表测得是1.04V,很稳定。电流还是跟之前一样走法。让它走到1.40,关机,再开。亮了。这个过程中对比了一下CPU电压,能正常亮机的时候,1.10V,亮了之后0.99V。各位看官,这是我的表显示的数据,不要过于拘泥它的精确性。不亮的时候,测得其它电压全正常,但CPU电压是1.1V,然后很快掉到0.89V~0.95V。每次都不同!电流慢慢增大的过程中,CPU供电电压不变。
据我自己的经验,这种电流不跳变,慢慢增大的情况,都是CPU复后位不能正常工作才会有的现象。它已经开始跑码了,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正常跑下去。结合前面测得的数据,我的结论是:此机是CPU供电有问题!首先就是考虑电容。处理方法:在两路上管滤波电容上各并一个35V470UF电容,输出电容上并一个1000或2200UF电容,开机。结果竟然让我很伤心,故障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此机1.05V的电容可能是有问题了,但CPU供电部分的电容没有任何问题,故障点也不在1.05V,CPU供电部分有别的问题!
坛友们也说过此机加热CPU供电部分可以开机。加热这部分的时候,背面的1.05V也会被加热。但此机已经确认不是1.05V的问题,因此加热后能否开机都不要再考虑1.05V部分。上风枪伺候吧。加热一下之后,开机正常了。放那里十几分钟,让它冷确下来,再试。开不了啦!不死心,上助焊膏,把CPU供电芯片一通死吹,用镊子能轻轻挪动才结束。让它冷却后,反复测试,开机都能亮了。放置一晚,今天上午再测试,还是正常的。装机测试亦正常。
这种问题之前修一台联想机也遇上过,1.05V不正常引起触发后不亮,加焊后过了一周故障复发。后来的处理就是在PMW芯片处加上高品质BGA助焊膏,加焊它。我用的这种助焊膏是购迅维BGA时店家送的,加热过后,冷却下来的焊膏会凝固成硬块,用手轻摸都不带痕迹的那种,那台联想没返修。后来遇上另一台联想,3、5V芯片轻微进水,同样手法处理后,也没返修。
这款ASUS K42J,看各位说返修率高,亦问过本地同行,也说这个问题很烦人,不知道我这个加焊后,不会不会返修。留贴记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次机肯定返修吧

网友A:
这个机子已经有好多成功的维修的、列子,

网友:
cpu供电低  也会出现问题的     修了好多台

网友:
估计返修呀··········

网友:
还是会返修的  论坛里有案例

网友:
这是华硕通病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动一动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已经有好多成功的维修的、列子,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按他们的方法处理了,没有任何起色。。。

网友B:
你触焊膏什么牌子?

网友:
我昨天接到一台。运气好。换个电阻就好了。论坛上说的。5K换成 18K

网友:
听说论坛上还有换CPU供电上管的。好象也会好。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嘿嘿。

网友:
有的是可以的,我弄过几天没返修的

网友:
这种问题就比较麻烦啊

网友:
这样估计返修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触焊膏什么牌子?

台湾的QSI     solder product    深圳出品

网友:
世事无绝对  返修不返修 看你的技术啦

网友:
没遇到过  先收下

网友:
我修了一台换了3个管加了两个电容。都快半年了客户前两天过来装系统还是好的。不知是我运气好还是什么

网友(2014-07-21):
修了好几个一般是有个1.05v的供电管不良 换个就好了

网友(2014-11-23):
什么CPU供电上管子,全换。什么OC脚的5K电阻换18K。什么加电容,加焊IC,我都弄了,故障依旧。。

网友:
触焊膏 霸气

网友:
这种机子就比较麻烦啊

网友:
为什么要在上管加电容呢

网友:
遇到过三台,有一台修好,且没再反 修,问题统一时亮时不亮,还拍了视频,这个机器就是麻烦,考验你的耐力及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