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3电路求助

楼主(2014-03-09):
联想B470不定时掉电    掉电后可以再触发    没有温度问题     检测发现51123    5脚可以测电压2V     2脚已测试马上掉电  待机变0.13A     PR4119   PR4115正常    求帮助 可以判断51123损坏吗?

网友A:
待机那么高还有电容短路再查吧

网友:
换待机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那么高还有电容短路再查吧

0.13A是用万用表测试2脚电压后出来的    刚加电待机是正常的  0.01A

网友:
买了2个   还没到货   先来坛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