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F500换NF-G6100-N-A2全新改良,内外不显

楼主(2014-03-09):
HP F500拿过来的时候开机不跑码,风枪吹下能跑码了,因为上家只是吹过,没重做,还有胶存在,我取下重做发现桥已经挂掉了,芯片型号是NF-G6100-N-A2,直接买了片全新改良的带R版本的110元做上去,发现能听到F1  F2报错声音,就是内外不显示,并且USB键盘进行重启,看电流变化的确是重启了,跟卖家沟通说可能是老版本,要我买普通版本的,我就郁闷了,淘宝卖主板的还写着带R改良版的,难道我换之后还需要做什么
南桥是NF-430-N-A3的,求有经验的帮忙

看下,是桥问题还是其他不到位

网友:
卡不是改良的   打磨的 接着换吧

网友:
这种有改良有吗?早就应该放弃,现在搞到一半了,就算你换好了,过不久又回来找你

网友:
这种有改良有吗?早就应该放弃,现在搞到一半了,就算你换好了,过不久又

网友A:
你这个桥应该是6150的,不应该是6100的

网友B:
偷偷高数你,焊下南桥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高数你,焊下南桥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求指教,高手

网友:
你买到打磨的了吧 那有那么多改良的,人家
研发人员改良后无销量了 你还原意干么

网友C:
这样的板建议直接放弃返修率高啊  直接换INTEL板带U好像也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板建议直接放弃返修率高啊  直接换INTEL板带U好像也不贵的

看淘宝什么带R的板子,也能保修三个月,对我来说一个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桥应该是6150的,不应该是6100的

纳闷啊。拆下的原来型号的桥就是6100的,搞不懂了

网友:
再次求HP F500北桥周围高清图,谢谢,和V6000  AMD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