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触发。

楼主(2014-03-09):
MAX8724
1脚DCIN有19V  8脚SHDN有5V  2脚LDO有5V那么高端管控制级DHI应该有电没?我测不到电。正常吗?

网友:
路过进来看了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你这个是求助,怎么发的维修经验了?            枯

网友:
没有吧,你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出来了没

网友:
你也不说是哪个图纸,哪个机器。怎么帮你。在你的这个图上看,应该是电池充电芯片。
你要先看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值得我们学习

   你像楼主学什么 呀,学求助吗, 灌水也不是这样灌的吧

网友:
测11脚有没雨3.3V有的话就和他没关系,你还是先确定3.3/5 电路有没有工作吧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有电压。用适配器的时候没电压。

网友:
ref 连接哪个脚

网友:
简单的脉宽调制电路,控制角为高电平,D级S级才会导通给电感充电,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