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E南桥USB短路

楼主(2014-03-09):
本身南桥型号af82801jir可以用af82801jib代换吗?

网友:
华硕的板子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en   尤其 那种 跑38  档第一画面的  还关不了机   太可恶了

网友:
你说的 这个 我没代换试过   你可以试试 然后 跟我们说一下 是否 可以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