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请指点,我有一台联想G430不开机,一插可调电源,电流从.0031-0.003跳变

楼主(2014-03-09):
朋友们请指点,我有一台联想G430不开机, 折机发现一插电冲电电感就12V电压,  此机不开机。请朋友指点,

网友:
公共点电压多少  有无短路!你要说清楚啊

网友:
3V 5V 供电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后继短路,先查查各个电感是否短路,如何不短,就要考虑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有插电池吗?如果没有就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查充放电电路啊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很可能南桥的待机电压都没有,还是先查适配器检测,

网友:
主要测待机3V  5V供电部分。用示波器可以秒杀‘

网友:
你公共点 和 3v 5v 都没有查就说开不了机  这从和说起呢?

网友:
电池充放电部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