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5 PLUS 掉电一列

楼主(2014-03-09):
这个机器早2,3个月,在我这边花屏换了改良显卡,这次又出现掉电现象, 机器装硬盘启动加载WINDOWS 时候就掉电.PE 也是刚要加载,还没进去就掉了.拿掉硬盘就这样一直开机是不会掉的,拆除所以外设,无效.替换内存无效.从表现的毛病看给的感觉应该是那路的供电不稳定,很自然的会想到CPU 供电电容.4个全换.外加开机按钮也给我拆了.还是无效,3V ,5V 待机的电容也给我替换了,也是无效。此机器无NEC大电容。。无奈查了一晚上无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盯着主板。突然看到主板正面有两个位置。有两个电容。而且旁边还有两个空着没装电容的位置。也不知道是啥电路。不加思索直接找两颗电容并上,试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了。看图

通过测试最后发现是加了上面红圈的电容问题才解决的

毛病算是找到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电路。查了一下图纸。如图

一看原来是显卡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原来的那两个电容不管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的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肯定是电容容量不够了,原来用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