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进水修复

楼主(2014-03-09):
      今早接一台宏基4738进水本子,果断拆机目测键盘下一片不明液体痕迹,腐蚀了不少零件,郁闷的是好像进水已有不少时间了,洗板水洗了N遍都没把它消灭干净。
     废话不说直入正题,打了下公共点等各大供电阻值基本正常,准备上电看看,电流0.00V,直奔EC待机,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9$[O%7D3~W6(AEPSVLH)B%7B188.jpg
万用表量了下RT8206工作条件,发现VIN过两电阻分压给4脚线性电压开启信号木有电压,找到PR135PR134两电阻,其中PR135一端连VIN脚腐蚀断线了,找了个360K电阻飞线到PWM上管,此图共有两处飞线,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5VA7UYPHJ@@C%7D%255%60~%60_Q94.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4(S03[KUFH9C40LG(3OG5QQ.jpg
PR140VIN分压电阻,未触发时VIN通过PR140PR141两电阻分压得到高电平控制PQ19导通拉低S5D信号,不使PQ15在上电时就导通,PR140明显发黑直接与PR135一起飞线了,上电待机0.07V,打了下EC待机阻值正常。瞅了瞅各处腐蚀的地方,差点亮瞎哥的火眼金睛,网卡接口黄绿灯好耀眼,兰花指抚摸了下网卡BCM57780,风枪啪的一声把它干掉了,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KQ_QW[8DX(79VPDT]V9%25G6.jpg
上电待机正常了,按了下开关,没点反应,EC待机正常直接查LID,适配器检测,开关跳变,RSMRST#等信号,发现LID信号为低电平,找到HE1发现断了一个脚,取掉直接1,2脚相连。
上电触发后电流到0.4掉电,抓了各大供电波形都正常,查供电PG
发现上拉电阻R110连接+3V处没电压,+3V3VPCU转换电压,量了下电阻,没发现断线,估计是缺这电压了,继续翻图,
找到PQ58测量4脚控制端没电压,查找MAIND信号来源,
此信号是由线性自举电压15V通过PR123上拉,实测为12V左右,PR123腐蚀掉件了,料板上找了个200K电阻代替。
上电触发后显示正常,心里小小的高兴了下,可好景不长,两小时后掉电到0.6。蛋疼啊~  从新上电风扇居然自动转起来了!按开关后电流到0.6上不去了,果断沿着风扇供电查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OA%7B04[BB8J~(ASNIU)K5ECV.jpg
还是MAIND控制信号在搞鬼,待机时MAIND控制信号就为高电平开启了后极+3V供电,所以上电风扇自转,查找控制来源,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EX7KBR_H1TR81[02%60U718G7.jpg

之前说过MANID信号由15V上拉,而此信号在未触发时由VIN经两电阻PR128PR136分压得高电平控制PQ25导通拉低,而触发后由EC发出的MANON高电平信号控制PQ26NPN管导通拉低VIN分压而来的电压以控制PQ25N沟道管不导通来控制高电平MAIND开启3VPCU转换电压。其中PR128腐蚀与VIN断线,换了两个10K电阻代替PR128PR136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YBV~%7BE%25WJZK@MKF)%7B[04S2I.jpg
上电不自转了,蛋疼的事又来了触发后电流跳到1.3几不显外接显示。量屏接口无LCDVCC供电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6SE02%7B92L)99~L5)R9(0(UN.jpg 查找来源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W]]MO%7B%7DD%608DU3T)B9B25@IJ.jpg
LCDVCCU1输出,表笔测量3脚控制开启信号为低,此信号由显卡过电阻发出,直接1,6脚相连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XXZ(%25IW5OPRRGV[L(O(%60GGL.jpg
开机涛声依旧,懒得打值了,直接BGA干显卡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48133077/QQ/WinTemp/RichOle/Q$~43CGO46A8MYE[_KMK(RP.jpg
正常亮机!测机一天让客户拿走了。
   首次发帖望各位大神们赐点分吧!实在没分下载了
附上图纸

Acer4738 ZQ9板号DAOZQ9MB6CO REV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