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RO开机跑码FF没有复位!

楼主(2014-03-09):
表哥家的主板,听说停电了之后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先查供电啊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A:
CPU都没有装,在那里搞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都没有装,在那里搞毛啊……

哈哈,有眼尖的,这样能跑码就神了!

网友:
楼主这样也能有复位,也算高手了

网友:
CPU都没有上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
简单点的看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cpu 没有装 不会有复位的  断电 开不开 最好先清除cmos 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B:
装了CPU一样跑FF并且没有复位,cmos也放了电不行,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
你这最小系统落了个东西啊!

网友:
CPU上的不对,复位灯也常亮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然后在看看 不然的话没办法查的

网友:
楼主叼了,没装cpu阿。。怎么跑码阿。。。如果上cpu没复位,那么供电、时钟出了问题,直接上LGA1156假负载,测量cpu的工作条件,cpu核心供电vcore 0.9-1.2左右不等,vddA25V 2.5V,cpu PG信号1.5v左右,cpu复位电压1.5左右。。如果cpu 复位不正常,说明供电、时钟未完成。。。那就要慢慢查了。。

网友(2014-07-12):
我手头也有个,开机反复掉电。。那么

网友(2014-08-31):
呵呵。楼主在做戏呢。。

网友:
多注意822惯病

网友:
什么惯病

网友(2015-01-10):
引用 网友B:
装了CPU一样跑FF并且没有复位,cmos也放了电不行,求大神赐教啊!

熊啊  你查的过程都不写 人家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2015-05-27):
CPU都不装,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发贴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