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奇怪故障。老师帮我看看给点思路。万分感谢

楼主(2014-03-09):
今天上午,接到一客户送修来的显示。  17“方 海信。 故障现象:能开关机。指示灯正常。 不插VGA线时如下:(这个时候按AUOTO没有反应)

插上信号线以后:隐约可以看到图像 但是不清楚 这个时候插上信号线 按 auto   会 出现以下的图像 是正常的(还没拆机,因为打算今天晚上回家修。所以让大家给点思路    谢谢老师了    )

网友A:
用通用板点一下试试,百分之80是程序问题. 百分之20 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排线出现问题了

网友:
先用套版测一下屏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是好的那时就 把驱动板上的bios 刷一下   不行直接换驱动板吧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先考虑换下驱动板,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程序问题 也有可能是屏上的成像IC坏了  你可以先用17寸的套装点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排线问题,先用个起子敲下就可能会好了,不行换个通用板试试。我看到能出自动调整,应该驱动板正常的,我有台松了排线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或是屏上解码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板点一下试试,百分之80是程序问题. 百分之20 屏问题

谢谢, 好了 MCU 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或是屏上解码芯片问题

MCU 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程序问题 也有可能是屏上的成像IC坏了  你可以先用17寸的套装点下看看

是 MCU 虚焊

网友:
现在已经好了  MCU 是弹片接触  上面翘起  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固障现象还是第一次遇到,学习了

网友:
程序坏的好多啊

网友D:
屏线或者电源电容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或者电源电容爆了

问题找到了  是 MCU 接触不良

网友:
同意5楼的,今天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驱动

网友E:
原是MCU脚接触不良引起,象程序出错。又多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是MCU脚接触不良引起,象程序出错。又多条思路!
嗯 对的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