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6400客户刷BIOS导致出现高级管理员密码无法进入

楼主(2014-03-09):
型号为 DELL M6400 板号DAXM1MB1AE0  此客户对他的机子相当熟 刷了官方A13版本之后 出现了超级管理员密码 客户只有 原来A00版本的密码 A13版本的密码不同所以进不去了
通过了解 这个机子 的BIOS 超级管理员密码 应该是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不然他就可以用密码 进去了
在论坛 百度上 找到的BIOS全是EXE 分离出来是2M的 拆机机子发现这个BIOS是4M的 强刷2M的是点不亮的
所以我通过 UltraEdit这个软件 来 实现刷回 原来A00版本

原来备份下来A13版本的4M BIOS 可以将它看成2个部分 如图

这个是网上2M A00的BIOS

这个是备份下来A13版本 4M的BIOS
由此看到 A00 的结尾位置 001ffff0h 和4M的同样位置 内容也是一样 4M的最后结尾

也是一样的 通过开头结尾 和一部分的对比 4M的BIOS可以被分成2个2M的BIOS
进过多次测试 将4M A13版本的下部分删除 此时4M BIOS 只剩下了前半部分 就是2M  把2M A00版本的所有内容 实际内容也就是2M 用复制 黏贴 到4M的下部分
在另存为 看一下BIOS文件的大小 4M
刷好之后 开机 DELL LOGO下面 有BIOS版本 A00
通过客户给我的密码 A00的超级管理员密码 7jI612VBVgk9B3J9此密码有大小写
进入BIOS 将Admin 的密码 设置为空 就搞定了
下面是 DELL M6400 XM1 英特尔 IEM南桥 北桥没看 看样子不是82PM45 的BIOS A00版 带管理员密码 密码在上面 4M的
论坛也没有 官方和百度都是2M的 首发啊

DELL M6400 XM1 4M BF A00 替换下部

网友:
这个机子的BIOS是4M 官方发布的确实2M    前面的测试 4M的上半部 和下半部 都是一样的 无论用2M替换任何一部分都可以亮机 其实就是2个2M合成的一个4M 类似于 台式主板的 双BIOS芯片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贡献

网友:
这种还从来没搞过  偷学了一招,以后多尝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