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F81S 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4-03-09):
今天客户带来了一个二修F81S  显卡焊的周围都是焊膏,电流在1.3左右。。显卡芯片上小电容都掉了几个。于是我换一片芯片,开机白屏,外接都正常。。

网友(2014-07-23):
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8-07-30):
还是显卡,淘宝的显卡没几个好的!!!!!!!!!!!!!!!!!!!1

网友:
这种主板太老了 ,没有换显卡的 价值了 ,还不如 买主板

网友:
显卡 屏  屏线  屏供电  屏线 就这些东西了,一个一个排查吧、。

网友:
屏,屏线,屏供电,先一一排除吧,不然就还是显卡问题